用触摸屏控制OSD菜单的LCD有人做吗?

楼主(2008-02-20):
    觉不觉得这样做无意义?OSD菜单设定后,一般很少再改动。

网友A:
几级菜单还是需要的

例如,偶做的芯片型号选择菜单,电压及保护电流设置菜单,其他控制菜单。

可调节内容,如果较多,就需要!

楼主: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但是我们的产品也就一级菜单,老板还非要弄个触摸屏上去,这样不但成本上去了,用得也少,操作起不也不方便。

网友B:
用触摸屏显得高档些,至于成本,老板都不计较你去计较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