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d1335怎么读数据

楼主(2008-03-06):
我用了sed1335LCD,可以向里面写入数据,我读数据每次都不一样,不知道怎么回事,我用的是用43H命令,任何读数据端口的数据.那位高手能帮帮我啊

网友A:
没有用过读,一直只是写。

因为液晶上面很少用到读!所以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B:
其实就是读ram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