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液晶屏的再利用

楼主(2008-03-07):
(无正文)

楼主:
问题

有没有把手机屏用来显示其他的方法啊
或者驱动!!!!
谢谢。

网友A:
可以啊!

你可以用芯片驱动使其显示。

网友B:
可以的,前几天没事搞好了一个

网友C:
有资料就可以点亮,没什么难度的

网友D:
???

那具体是怎么弄的啊

网友E(2010-06-28):
现在的手机液晶屏分辨率很多到了800×480甚至1280×800的,我都想可以搞个当然电脑显示屏或电视用

网友F:
知道资料就行,自己做个电路板不难

网友B:
要看哪种接口了,我是做手机驱动的,对这点比较熟悉
一般的8080接口的可以接在EMI接口上像一个ROM/FLASH一样操作,比较简单,一般分辨率最大到HVGA
大点的屏,比如HVGA,WVGA这些就是RGB接口的,加个CONTROLLER可以当电脑显示器用,也可以接在一些ARM9的接口上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