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一个 困惑我很久的问题

楼主(2008-03-20):
在公司实习,由于写UI,接触了很多屏。但发现很多屏无法实现写透明背景的字,就是如果SHOW一个字,如果是1就写,0就不写。我问过很多同事,他们说只能这样,把背景色写成很背景差不多的颜色就行了。但这样很麻烦。但有些屏你背景如果写白色(0XFFFF)就可以不覆盖原来的背景。希望大家能帮帮我,有什么实现的办法。

网友A:
你只是从UI层来看的

你只是从UI层来看的,可能讲得大家都很不明白。一般的CPU接口屏(RGB:565格式)不分你是什么背景和透明,就是直接显示RGB的组合结果。一般说的背景,透明,都是上层CPU处理的东西。如果你用的是RGB接口的屏,一般在数码相机等多媒体上用。由系统给出一帧帧的数据,还是差不多RGB的样子,还是没透明的说法。

网友B:
你看到的是表面

显示屏本身应该没有这个功能

这些都是上层CPU的绘图算法

楼主:
谢谢大家了

哎 看来 还是得算   其实我想过计算的方法 主要我们公司的内核用的C51 都是用DMA丢数据  那样就会很慢

网友C:
应该可以实现

网友D:
透明效果需要一定的算法

不是说单靠LCD控制器就能实现的。

网友E:
LCD好象没有这种透明的实现方法

网友F:
网上搜索alpha

网友G(2008-04-27):
呵呵,看似简单的问题,其实复杂着呢,

看你想做成什么样的了,

如果只是显示几个字,可以换一款LCD控制器,这样就可以利用其OSD特性叠加几个字了,如果是别的处理,就要考虑多个显示层之间的透明叠加问题了,

即农民讲的alph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