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拓普微的16032屏的问题.

楼主(2008-03-24):
我买了16032的屏,控制器ST7920
厂家提供了标准的驱动代码.我在单片机上使用是可以的.
但是调入ARM后字符显示正常,图形显示出现花屏现象.
厂家的意见可能是时序的问题,我晕.
同时如何实现在字符层上光标闪烁(16*8)而非(16*16).
不知道那位兄弟有碰到过如此问题?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A:
.................

对了花屏
应该是你ARM的时序太过了,ST7920反应没那么快,你每个地方多加写DELAY试试.

至于光标问题,目前应该还是不太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