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推荐常用MOSFET对管

楼主(2008-03-25):
想做一个触摸屏的驱动电路,用上单片机自带的ADC,由于用MOS管比较少,故请用过MOS管的兄弟推荐几个常用型号,要求导通电阻尽量小,谢谢!!

网友A:
IRF530+IRF930

IRF530+IRF930     p结    n结

楼主:
谢谢楼上兄弟!!

谢谢楼上的兄弟,我找的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