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试了几款液晶模块的心得,希望大家少走弯路.

楼主(2008-03-27):
由于公司考虑结构调整和显示中文的需求,对原先字符型液晶屏做调整.
我们选了192*32的图形屏,带中文字库.芯片ST7920
        192*64的图形屏,不带中文字库.芯片KS0107

首先是液晶的背光,当然很简单.有黄绿,蓝,白等.需要注意的是如蓝背光,虽然
显眼,但不开背光,无法显示正常内容.对液晶的寿命会有影响,因此对7*24设备
的需要考虑,而且不节能.黄绿色的在没背光时,也可以看到字符.同时国外好多设备都用黄绿色,我估计也有这方面的考虑.也许有些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还有就是可能国外设备因为时代的原因,产品定型后也不想动了.

其次是负压,这个害我郁闷了半天.电路需要按照参考设计,不要想当然.负压是
为了驱动液晶正常显示的.屏幕越大负压越大.这是可以肯定的.负压是用来调节
对比度的.一般V0在=9/10VOUT左右合适,因此在调节时候不是等比例的.当然有些液晶模块上正压驱动的.道理都差不多.

然后是中文字库的问题.ST7920带中文字库,二级中文8100多个.当初在学计算机的时候说西文字符占一个字节,中文字符占二个字节.没理解清楚.因为西文字符
只有0-255个,只要FF就可以表达索引表了.而中文字太多需要FFFF最多可以表达
65536个汉字索引.至于其各自的图形点阵老一辈都帮我们做好了,HZK16等.向老一辈致敬.辛苦了,搞那么多字的点阵.言归正转,有字库的只要发索引即FFFF就可以显示汉字了.如果没有字库,那么你需要用汉字取模软件,自己生成字库,就涉及到横向,纵向取模.反正事情就是麻烦.而且还会出现数据量过大,刷屏会比较慢,当然需要调整一下速度.对于液晶来说,其实是个慢处理设备,同时还是个被动设备,这点需要大家认识到.需要定期刷屏,当然是考虑系统的稳定性,做设备非常重要.

提外话,这次和我调试的是一个软件新手,因此被耍了几把.
1.只能显示某一特定区域感觉象片选不对,结果查明是因为ARM的片选脚没有初始化.一直保持在00.
2.字符显示正常,汉字和图形显示花屏,结果查明是因为送数据的最高移位方式错误一直为0.因为字符显示最高位本来就是0.我倒.

楼主:
同时还需要考虑结构.

还需要指出的是结构是否合理对研发和生产影响太大了.
如有可能最好拿实物,这个对项目经理尤其重要.因为出了问题都是你的事情.
结构工程师做项目经理较少,一般都做电路或者软件的.
对于一个合格的产品而言,仅仅软硬件是远远不够,还需要售前售后服务.

总算可以好好休息几天了,继续再战.

楼主:
其实在显示"_"也存在一些问题.

有些命令仅支持16*16的"_",不支持16*8的"_"
不过这个问题大家都找到变通的办法了.

网友A:
有些命令仅支持16*16的"_",不支持16*8的"_"

有什么变通的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