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ENQ显示器

楼主(2008-04-10):
我当时买的是BENQ FP71G+,用了两年时间也没出什么问题.我们同班的大概也有6 7台BENQ的,但两年之后就陆续有显示器挂掉.我的也不例外.然后就自己动手修啊.
不过这型号的显示器黑屏都是通病.高压部分坏掉.要么烧9707管子.要么烧0.22uF电容.不过那不是普通的电容.个头很大,到现在也还不知道是什么电容.
自己买元件不会超过10RMB,外面修不会少于100RMB.BENQ这型号真是的!

网友A:
呵呵,明基害苦了我

跟你一样,我前前后后花了300多元。
第一次花120,后过几个月又坏了,于是里面的板全换了180,
最近OSD设置按钮,几个按钮短路了,无端给我调参数,后来被我全拆了。
唯一的板没换都不行,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