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初始化代码问题????

楼主(2008-04-11):
void LCD_Init(int type)
{
rIISPSR=(2<<5)|(2<<0);
rGPHCON=rGPHCON&~(0xf<<18)|(0x5<<18);
switch(type){
case MODE_CSTN_8BIT:
frameBuffer8Bit= (U32(*)[SCR_XSIZE_CSTN /4])LCDFRAMEBUFFER;
rLCDCON1= (CLKVAL_CSTN<<8)|(MVAL_USED<<7)|(2<<5)|(3<<1)|0;
rLCDCON2= (0<<24)|(LINEVAL_CSTN<<14)|(0<<6)|0;
rLCDCON3= (WDLY_CSTN<<19)|(HOZVAL_CSTN<<8)|(LINEBLANK_CSTN<<0);
rLCDCON4= (MVAL<<8)|(HOZVAL_CSTN<<0);
rLCDCON5= 0;
rLCDSADDR1=(((U32)frameBuffer8Bit>>22)<<21)|M5D((U32)frameBuffer8Bit>>1);
rLCDSADDR2=M5D(((U32)framBuffer8Bit+((SCR_XSIZE_CSTN)*LCD_YSIZE_CSTN))>>1);
rLCDSADDR3=((SCR_XSIZE_CSTN-LCD_XSIZE_CSTN)/2<<11)|(LCD_XSIZE_CSTN/2);
rDITHMODE= 0;

//framBuffer8Bit=(U32(*)[SCR_XSIZE_CSTN/4])LCDFRAMEBUFFER;

rREDLUT=0xfdb96420;
rGREENLUT=0xfdb96420;
rBLUELUT=0xfb40;
rREDLUT=0xfdb96420;
rGREENLUT=0xfdb96420;
rBLUELUT=0xfb40;
break;
default:break;
}
}
LCD初始化程序,我用的是S3C2410  (7寸)
可是出现4个错误,有两个函数没有定义为什么??
LCDFRAMEBUFFER和frameBuffer8Bit这两个函数没有定义,它们是什么意思?

网友A:
这两个并不是函数

而是宏定义的常量.你是否忘了把头文件加上?

楼主:
那么FRAMEBUFFER是LINUX定义的宏

那么FRAMEBUFFER是LINUX定义的宏,如果LINUX,可不可以用其他ADS里可以编写的程序代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