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液晶屏240x128启动出现花屏

楼主(2008-04-16):
关于液晶屏240x128启动出现花屏的问题,最近使用液晶屏240x128,上电启动时整屏出现重复出现最上一行的现象,不知是何原因,谢谢了

网友A:
程序有问题吧

楼主:
不是每次都有,

不是每次都有,只是偶尔会有,应该不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A:
可以考虑杂散干扰

楼主:
复位时间不合适造成的

哦,我明白了,是因为复位时间不合适造成的,谢谢了

网友B:
请教

你是怎么改的。我这液晶设置显示使能后,整个屏都是花的。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