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款带触摸的3.5'液晶,

楼主(2008-04-18):
求一款带触摸的3.5'液晶,请写出价格和联系方式,谢谢

网友A:
http://www.yuanfengkeji.com

去网站上看一下,这是我们定制的液晶,TFT彩屏,带触摸!

网友B:
www.viewtech.cn

TFT3224-3.5符合您的要求.

TFT系列总线型液晶显示器  D[7:0]、A[1:0]、/CS、/WR、/RD,提供快速清屏、8点写、地址自动增加功能。
型号    尺寸(英寸/毫米)    分辨率    颜色    工作温度    其它
TFT320234-5.6    5.6 / 113.3×84.7    320×234    256    -30~+85ºC    一体化,高性价比
TFT3224-3.5    3.5 / 70.08×52.6    320×240    256/64K    -30~+85ºC    一体化,适合电池供电
TFT3224-5    5.0 / 101.6×76.2    320×240    256/64K    -30~+85ºC    一体化
TFT3224-5.7    5.7 / 112.9×84.7    320×240    256/64K    -30~+85ºC    一体化
TFT480272-4.3    4.3 / 95.04×53.9    480×272    256/64K    -30~+85ºC    一体化, 适合电池供电,宽屏
TFT6448-5    5.0 / 101.6×76.2    640×480    256/64K    -30~+85ºC    一体化
TFT6448-5.7    5.7 / 112.9×84.7    640×480    256/64K    -30~+85ºC    一体化
TFT6448-6.4    6.4 / 129.6×94.7    640×480    256/64K    -20~+70ºC
TFT6448-8.4    8.4 / 170.9×128.2    640×480    256/64K    -30~+85ºC
TFT6448-10.4    10.4 / 211.2×158.4    640×480    256/64K    -40~+85ºC
TFT8048-7    7.0 / 152.4×91.4    800×480    256/64K    -20~+70ºC    宽屏
TFT8060-12.1    12.1 / 246.0×184.5    800×600    256    -10~+55ºC

VTK系列智能型液晶显示器
☆简单易用的串行接口(TXD/RXD);☆32位高性能嵌入式CPU;☆128M字节超大存储空间;☆直接支持JPEG/BMP/GIF等多种图片格式,显示216色(64K色);☆内置8x16、16x32、16x16、24x24、32x32、48x48等多种中英文字库;☆内部自动实现画线、画圆、画椭圆、画矩形、画波形功能;☆支持触摸屏和外接键盘;☆内置方便适用的实时时钟;☆多种规格,满足不同的产品应用选择;☆随机附带功能强大的上位机编辑/图片下载软件;☆支持在线升级。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6/200764172053976.pdf

网友C:
SHARP

www.sharpsma.com

网友D:
3.5 CPU接口的只有我这里有

http://shop35330111.taobao.com
相关链接:http://shop35330111.taobao.com/

网友E:
我晕

一个比一个会吹,不是有SPI接口的LCD么?整得那么高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