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为ARM7选一款液晶,7寸吧,大家提点建议?

楼主(2008-04-23):
想为ARM7选一款液晶,7寸吧,大家提点建议?

网友A:
我公司有

总线型的TFT8048-7
智能型的VTK8048-7

www.viewtech.cn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6/200768131423500.pdf

网友B:
如果需要-30~85度的,可以联系我:)

推荐奇美的产品
你要确定是用模拟屏还是数字屏,前者一般是480*234,后者800*4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