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液晶屏驱动

楼主(2008-04-24):
我用TRULY_MST-G240128—51A的液晶。
并行传输数据。
初始化里,刚开始,设置全屏点亮是可以的。可第二天一下载就花屏了,发现是在初始化里,设置显示使能后就花屏了。
是怎么回事呢?求救,我是新手~呵呵~~谢谢了!

网友A:
不设置显示使能可以显示吗?

楼主:
不可以

不设置显示使能不可以显示

网友A:
你注意下复位电路,或者说你画屏是什么画面?

楼主:
复位时软件复位

复位是软件复位的。
我后面的操作都没进行。我只是想检查看是否能进行通信。
只进行了液晶的初始化。昨天是可以全屏点亮的,今天就不知道是为什么了,程序也没改。

楼主:
.....

有什么建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