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中的4位单双扫描、8位单扫描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8-04-29):
LCD中的4位单双扫描、8位单扫描是什么意思?有什么不同?请指点急啊!!!

网友A(2011-09-16):
我也求解,那位高手能解释一下啊,谢谢啦

网友B:
两者指的是扫描方式的不同,单扫就是整屏逐一扫描,双扫就是把整屏分为上下屏各自独立扫描,4位和8位指的是数据是几位同时送给屏,4位就是一次可以写屏上的4个点的数据,看屏的PDF的时序图就很清楚怎么回事了,

网友B:
双扫主要是为了提高刷新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