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能稳定供货的5"屏,7"屏,10"屏

楼主(2008-05-09):
彩色,6W色以上。
产品用于工控,要求能持续供货。
有屏请mail联系:Joezhang@progentech.com.cn

网友A:
单片机直接驱动的真彩色液晶,3.5寸到12.1寸,型号齐全

只做单片机直接驱动的彩色液晶
www.viewtech.cn
027-87596062

TFT系列总线型液晶显示器
D[7:0]、A[1:0]、/CS、/WR、/RD,提供快速清屏、8点写、地址自动增加功能。
型号    尺寸(英寸/毫米)    分辨率    颜色    工作温度    其它
TFT320234-5.6    5.6 / 113.3×84.7    320×234    256    -30~+85&ordm;C    一体化,高性价比
TFT3224-3.5    3.5 / 70.08×52.6    320×240    256/64K    -30~+85&ordm;C    一体化,适合电池供电
TFT3224-5    5.0 / 101.6×76.2    320×240    256/64K    -30~+85&ordm;C    一体化
TFT3224-5.7    5.7 / 112.9×84.7    320×240    256/64K    -30~+85&ordm;C    一体化
TFT480272-4.3    4.3 / 95.04×53.9    480×272    256/64K    -30~+85&ordm;C    一体化, 适合电池供电,宽屏
TFT6448-5    5.0 / 101.6×76.2    640×480    256/64K    -30~+85&ordm;C    一体化
TFT6448-5.7    5.7 / 112.9×84.7    640×480    256/64K    -30~+85&ordm;C    一体化
TFT6448-6.4    6.4 / 129.6×94.7    640×480    256/64K    -20~+70&ordm;C
TFT6448-8.4    8.4 / 170.9×128.2    640×480    256/64K    -30~+85&ordm;C
TFT6448-10.4    10.4 / 211.2×158.4    640×480    256/64K    -40~+85&ordm;C
TFT8048-7    7.0 / 152.4×91.4    800×480    256/64K    -20~+70&ordm;C    宽屏
TFT8060-12.1    12.1 / 246.0×184.5    800×600    256/64K    -10~+55&ordm;C

还有VTK系列智能型的,能接 触摸屏/键盘/鼠标
VTK系列智能型液晶显示器
☆简单易用的串行接口(TXD/RXD);
☆32位高性能嵌入式CPU;
☆128M字节超大存储空间;
☆内置8x16、16x32、16x16、24x24、32x32、48x48等多种中英文字库;
☆内部自动实现画线、画圆、画椭圆、画矩形、画波形功能;
☆支持触摸屏和外接键盘;☆内置方便适用的实时时钟;
☆多种规格,满足不同的产品应用选择;
☆直接支持JPEG/BMP/GIF等多种图片格式,显示216色(64K色);
☆随机附带功能强大的上位机编辑/图片下载软件;
☆支持在线升级。

网友B:
现货供应5.7寸640480液晶屏

刘栋

北京华清益众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华清瑞奇科技有限公司
Peking Watching RICH Tech.Co.,Ltd
Tel:8610-82600169 82600442
Fax:8610-82600127
Mobile:13466313319
E-mail: liud@hqlcd.com
Http://www.hqlcd.com

资料已发,请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