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液晶的完整程序

楼主(2008-05-13):
我的液晶用的是OCM12232,但之前编写过一个,实现了每行显示7个汉字,但功能单一,而且不灵活,不能对位置进行灵活的选择,而且程序太复杂,太冗长。我想对位置进行灵活的选择,输入一对参数就可以对应到某个点上去。请大侠帮个忙

网友A(2013-04-21):
请问下手表用的小液晶,如何实现对它的控制啊,小液晶用什么开发板,现在的开发板液晶都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