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液晶行地址和列地址问题

楼主(2008-05-14):
小弟有个问题.这是我的程序,行地址和列地址我想修改,但是就是改不了,而且但我改了列地址y_address的初值时,显示还会出错.这是为什么?要怎样才能修改到行地址和列地址呢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true  1
uchar bw[61]={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uchar *p;
uchar uci;
uchar ucd;
uchar ucc;    //页地址加
uchar ucf;    //列地址加
sbit  E2=P3^7;     //LCD右半屏使能端
sbit  E1=P3^6;     //LCD白箅屏使能端
sbit  R_W=P3^5;    //LCD的R/W端
sbit  A0=P3^4;     //LCD的A0端,1/0为:写数据/指令

uchar  x_address;  //LCD页地址
uchar  y_address;  //LCD列地址

void  delay(uint x)
{
   uchar ucy=125;
   while(x--)
   {for(ucy;ucy>0;ucy++);
   }
}

void  WRI(uci)    //写指令
{
   E1=0;
   E2=0;
   A0=0;
   P2=uci;
   E1=1;
   E2=1;
   delay(2);
   E1=0;
   E2=0;
}
void  WRD(ucd)     //写数据
{
   //E1=0;
   E2=0;
   A0=1;
   P2=ucd;
   //E1=1;
   E2=1;
   delay(2);
   //E1=0;
   E2=0;
}
void Display_all(uchar LCD_data)//显示或熄灭全屏
{
   //WRI(0xe2);   //复位

   for(ucc=4;ucc>0;ucc--)
   {
      WRI(0xe2);   //复位
      WRI(x_address);  //页地址
      WRI(y_address);  //列地址
      WRI(0xe0);   //“读-修改-写”模式设置,列地址加一
      for(ucf=61;ucf>0;ucf--)//列地址加61次,满足一屏的列数
      {
         WRD(LCD_data); //写数据
      }
        WRI(0xee);  //end
      x_address++;

   }
}
void black_white()
{
    //x_address=0xb8;   //页地址 初址0xb8
    //y_address=0x00;   //列地址 初址0x00 (设置出现问题)
    for(ucc=4;ucc>0;ucc--)
    {
       WRI(0xe2); //复位
       WRI(x_address); //页地址
       WRI(y_address); //列地址
       WRI(0xe0); //“读-修改-写”模式设置,列地址加一

       p=bw;
       for(ucf=61;ucf>0;ucf--)//列地址加61次,满足一屏的列数
       {
          WRD(*p);
          delay(2);//延时2ms
          p++;
          //y_address++;
       }
       WRI(0xee);   //end
       x_address++;
   }
}
main()
{
    x_address=0xb8;   //页地址 初址0xb8
    y_address=0x00;   //列地址 初址0x00 (设置出现问题)
    R_W=0;      //写有效
    WRI(0xaf);  //显示模式设置
    //WRI(0xcf);   //START = 0 设置显示起始行(行地址设置出现问题)
    WRI(0xc0);
    WRI(0xa4);   //静态驱动关
    WRI(0xa9);    //duty=1/32
    WRI(0xa0);   //反向显示(正向为0a0H)与原来成镜像
    WRI(0xe2);   //reset,从第一页开始显示,如果不是就从第三页开始显示
    while(1)
    {

       //Display_all(0xff);//显示全屏
       delay(5000);
       delay(5000);
       delay(5000);
       delay(5000);
       delay(5000);
       delay(5000);
       //
       //delay(200);
       black_white();  //显示黑和白
       delay(5000);
       delay(5000);
       delay(5000);
       delay(5000);
       delay(5000);
       //Display_all(0x00);//熄灭全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