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过ST7920驱动的NH12864LCD的吗?

楼主(2008-05-15):
有人用过ST7920驱动的NH12864LCD的吗?
我怎么不能点亮她呢?

网友A:
痛感

你好。和我的一样。可以一起帮助。

网友B:
2楼: 痛感

2楼: 痛感

你好。和我的一样。可以一起帮助。

你好,你的做出来了吗?
我用了N多种办法,至今不亮!

网友C:
在保证曾经点亮LCD的前提下

试着,将背光的两极分别用5V GND 互换试试

楼主:

我的LCD终于出来了,用的是并口方式,程序是一个叫“蓝水天下”博客上的程序,有用到的就去看看吗!

网友D(2008-09-05):
st7920的lcd我用就是串口,效果挺好

st7920的lcd我用就是串口,效果挺好

我这边用的青云的,价格稍高些,支持挺到位,其他厂家的类似屏有用过,但不如青云做的好。

ST7920做的lcd点亮分3种,分别为软硬件调试;
1、是背光点亮,一般是19脚20脚,19-5V,20-地正确接通电源就可以点亮背光。
2、lcd的灰度调整,一般是VO和VEE间接一个10k可调电阻,调整阻值使屏刚显黑影为好。
3、软件调整,应该注意操作加串口操作时候要适当加延时,否则lcd处理不过来易出现花屏。
4、特别提示某些厂家的该型号屏没有外部电阻调灰度,使用起来不是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