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助 12864液晶(7920)

楼主(2008-05-17):
请帮助 我用12864液晶控制芯片是ST7920买的模块 LCM ,但是守则上的V0第3脚和 VEE第18脚不知道怎么连接。有谁用过请指点一下。  有的守则是说要加负压,有的说要加正压。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还有一个问题。LCM的背光怎么点亮呀。BLK和BLA。守则上说是加5V电压。但是我加了以后还是点不亮。是什么原因呀。请大家帮助 谢谢

网友A:
你好,我用的是ST7920驱动的NH12864LCD

你好,我用的是ST7920驱动的NH12864LCD,管脚和你的一样,用了你的并口程序,可就是不显示,而且一点反应都没有,请你帮指导一下!管定义如下:(1(VSS)2(VDD)3(VO)4(RS)5(R/W)6(E)7——14(DB——DB7)15(PSB)、16(NC)、17(RST)、18(NC)、19(BLA)、20(BLK) 我RS接P2.0,R/W接p2.1,E接p2.2,PSB,RST接VCC,DB——DB7接P0口)

哈哈,再接再厉啦!

网友B:
交换

BLK和BLA 如果点不亮 将5v和GND 交换下试试

网友C:
原理外形传给我看下,我看能否帮你解决。SUNQHB@163.com

楼主:
补充

看了几天资料好像有点明白了。个人体会。一起共享。  的V0第3脚和 VEE第18脚  V0是输入电压用于调节屏的灰度。输入电源一般高压电源电压5V。而VEE为输出脚。用于给V0提供输入的。因为VEE是一个升压脚。输出电源一般高于电源电压的2倍。用与灰度调节。  问题出来了。液晶厂家不一样VEE脚不一定接出来。有的厂家直接标为NC。没有和内部连接。不能使用。导致VO也不能用。    这就害苦了我们这些应用的设计者 郁闷呀。
 一点体会。不知道对不对。一起讨论。谢谢

网友D(2008-09-05):
最近遇到5楼说的问题了,VEE未引出,造成VO无法调整

最近遇到5楼说的问题了,VEE未引出,造成VO无法调整

上电就显示鬼影,严重影响显示效果。

供应商打肿脸充胖子,楞说没问题,最后搞把戏糊弄我们。

拍了张只点亮背光,不给液晶驱动加电的照片发给我们,告诉说他们测试是正常的。

奸商丑行真是防不胜防。

最后盖屏上有个0R电阻,把它换成330R后鬼影消失。其他功能仍在测试中,不知道是否有影响。

建议大家以后买屏还是找正规点的企业。

网友E(2009-08-30):
呵呵,有些东西自己看着做做,调调就出来了,商家嘛,商呗。呵呵

网友F:
7920这个芯片是需要正电压的,一般来说,如果是5V使用时,直接5V和GND分压,接到V0即可,如果是3V使用,必须使用VEE(VOUT),此引脚和GND做一个分压,接到V0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