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7920芯片的12864的中文字体怎么调节大小?谢谢!

楼主(2008-05-18):
请问7920芯片的12864的中文字体怎么调节大小?谢谢!

网友A:
请问7920芯片的12864的中文字体怎么调节大小?

只能用图片形式代替字体了!

网友B:
无法调整。除非用图形模式,自己去描……

网友C:
不怕麻烦可以单点写

网友C:
写一个点,带着其他位状态

void WriteData_dot(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cls)
{
          unsigned char temp;
         switch(x/64)
        {
              case 0:     BusyL();
                          break;
              case 1:     BusyM();
                          break;
              case 2:     BusyR();
                          break;
              default:      break;
        }
        WriteCommand((0xb8|((y/8)&0x07)));
        WriteCommand((0x40|(x&0x3f)));
        temp=ReadData_Command();
        WriteCommand((0xb8|((y/8)&0x07)));
        WriteCommand((0x40|(x&0x3f)));
        temp=ReadData_Command();
        WriteCommand((0xb8|((y/8)&0x07)));
        WriteCommand((0x40|(x&0x3f)));
        if((cls&0x01)==0) temp=temp&(~(01<<(y%8)));
        else temp=temp|(01<<(y%8));
        Lcd_rs_1;         /*数据输出*/
        Lcd_rw_0;         /*写输出  */
        delay_us(1);
        LCD = temp;  /*数据输出到数据口 */
        Lcd_e_1;         /*写入到LCM*/
        delay_us(1);
        Lcd_e_0;
        delay_us(1);
}
CLS可以指定,黑白

网友D:
似乎不可调节

似乎不可调节,

网友C:
6楼,可以任意调节,没问题,我一直再用,就是速度慢了

网友C:
全部程序KS0108 19264

#define __SRC
#include "iom128v.h"
#include "Init_cpu_Atmega128v.h"
#include "tongxun.h"
#include "macro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i2c.h"
#include "ks0108a.h"
#include "ziku.h"
#undef    __SRC

#define       LCD               PORTC

/********************引脚定义********************/
#define          Lcd_rs_0          PORTA&=~(1<<PA0)
#define          Lcd_rs_1          PORTA|=(1<<PA0)        //数据指令

#define          Lcd_rw_0          PORTA&=~(1<<PA1)
#define          Lcd_rw_1          PORTA|=(1<<PA1)        //数据指令

#define          Lcd_e_0          PORTA&=~(1<<PA2)
#define          Lcd_e_1          PORTA|=(1<<PA2)        //数据指令

#define          Lcd_csL_0          PORTA&=~(1<<PA5)
#define          Lcd_csL_1          PORTA|=(1<<PA5)        //数据指令

#define          Lcd_csM_0          PORTA&=~(1<<PA4)
#define          Lcd_csM_1          PORTA|=(1<<PA4)        //数据指令

#define          Lcd_csR_0          PORTA&=~(1<<PA3)
#define          Lcd_csR_1          PORTA|=(1<<PA3)        //数据指令

unsigned char a=0;

void wtcom(void);
void BusyL(void);
void BusyM(void);
void BusyR(void);
void WriteCommandL(unsigned char CommandByte);
void WriteCommandM(unsigned char CommandByte);
void WriteCommandR(unsigned char CommandByte);
void WriteCommand( unsigned char CommandByte );

/***************************/
/*检查Busy                 */
/***************************/
void BusyL(void)
{
        Lcd_csL_0;
        Lcd_csM_1;
        Lcd_csR_1;
        wtcom();
}

void BusyM(void)
{
        Lcd_csL_1;
        Lcd_csM_0;
        Lcd_csR_1;
        wtcom();
}

void BusyR(void)
{
        Lcd_csL_1;
        Lcd_csM_1;
        Lcd_csR_0;
        wtcom();
}

void wtcom(void)
{
          unsigned char busy;
         DDRC=0x00;
        do
        {
              Lcd_rs_0;         //指令
                 Lcd_rw_1;
              Lcd_e_1;
              delay(2);
              a=PINC&0xa0;
              busy=PINC&0x80;
              Lcd_e_0;
              delay(2);
        }
        while(!(busy==0x00));       //Status Read Bit7 = BUSY
        DDRC=0xff;
}

/***************************/
/*写指令                   */
/***************************/
void WriteCommandL( unsigned char CommandByte )
{
        BusyL();
        WriteCommand(CommandByte);
}

void WriteCommandM( unsigned char CommandByte )
{
        BusyM();
        WriteCommand(CommandByte);
}

void WriteCommandR( unsigned char CommandByte )
{
        BusyR();
        WriteCommand(CommandByte);
}

void WriteCommand( unsigned char CommandByte )
{
        Lcd_rs_0;         //指令
        Lcd_rw_0;
        delay(2);
        LCD = CommandByte;
        Lcd_e_1;
        delay(2);
        Lcd_e_0;
        delay(2);
}

unsigned char ReadData_Command(void)
{
        unsigned char DataByte;
        DDRC=0x00;
        Lcd_rs_1;         /*数据输出*/
        Lcd_rw_1;         /*读入  */
        Lcd_e_1;         /*读入到LCM*/
        delay(2);
        DataByte = PINC;  /*数据读出到数据口P1 */
        Lcd_e_0;
        delay(2);
        DDRC=0xff;
        return DataByte;
}

void WriteData_dot(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cls)
{
          unsigned char temp;
         switch(x/64)
        {
              case 0:     BusyL();
                          break;
              case 1:     BusyM();
                          break;
              case 2:     BusyR();
                          break;
              default:      break;
        }
        WriteCommand((0xb8|((y/8)&0x07)));
        WriteCommand((0x40|(x&0x3f)));
        temp=ReadData_Command();
        WriteCommand((0xb8|((y/8)&0x07)));
        WriteCommand((0x40|(x&0x3f)));
        temp=ReadData_Command();
        WriteCommand((0xb8|((y/8)&0x07)));
        WriteCommand((0x40|(x&0x3f)));
        if((cls&0x01)==0) temp=temp&(~(01<<(y%8)));
        else temp=temp|(01<<(y%8));
        Lcd_rs_1;         /*数据输出*/
        Lcd_rw_0;         /*写输出  */
        delay(2);
        LCD = temp;  /*数据输出到数据口 */
        Lcd_e_1;         /*写入到LCM*/
        delay(2);
        Lcd_e_0;
        delay(2);
}

void WriteData_H12(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int dat,unsigned char cls)
{
          unsigned char i;
        for(i=0;i<12;i++)
        {
                if((dat&0x01)==1)
                {
                        WriteData_dot(x,y,cls);
                }
                //else WriteData_dot(x,y,~cls);
                y++;
                dat>>=1;
        }
}

/********************************************************/
/* 液晶清屏函数                                           */
/********************************************************/
void LcmClear(unsigned char xs,unsigned char ys,unsigned char xe,unsigned char ye,unsigned char cls)
{
        unsigned char i,j;
        for(j=ys;ye>=j;j++)
        {
                for(i=xs;xe>=i;i++)
                {
                        WriteData_dot(i,j,cls);
                }
        }
}

void LcdClear(void)
{
        unsigned char i,j;
        Lcd_csL_0;
        Lcd_csM_1;
        Lcd_csR_1;
        delay_us(1);
        delay_us(1);
        delay_us(1);
        for(j=0;j<8;j++)
        {
              WriteCommand(0xB8+j);
              WriteCommand(0x40);
              for(i=0;i<64;i++)
              {
                    Lcd_rs_1;         /*数据输出*/
                    Lcd_rw_0;         /*写输出  */
                    delay(1);
                    LCD = 0x00;        /*数据输出到数据口 */
                    Lcd_e_1;          /*写入到LCM*/
                    delay(1);
                    Lcd_e_0;
                    delay(2);
              }
        }
}

/********************************************************/
/* 液晶初始化函数                              */
/********************************************************/
void LcmInit(unsigned char cls)
{
          Lcd_csL_0;
        Lcd_csM_0;
        Lcd_csR_0;
        WriteCommand(0x3E);    //开显示

        WriteCommand(0xc0);    //设置起始地址=0

        WriteCommand(0x40);    //设置起始地址=0

        WriteCommand(0x3f);    //开显示

        LcmClear(0,0,191,63,cls);
        //LcdClear();
}

void HZ_xianshi12x12(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cls,unsigned char *ptr)
{
        unsigned char i,j,k,c1,c2,uLen;
        i=0;
        uLen=0;
        while (ptr[uLen]!=0)
        {
                uLen++;
        };
        while(i<uLen)
        {
              c1 = ptr;
              c2 = ptr[i+1];
              //ascii字符与汉字内码的区别在于128做分界,大于界线的为汉字码
              if(c1 <=128)                    // ASCII
              {
                    for(j=0;j<6;j++)
                    {
                          WriteData_H12(x+j,y,ASC_MSK[(c1-0x30)*6+j],cls);
                    }
                    x+=6;
                    i++;
              }
              else                        // 中文
              {
                    for(j=0;j<sizeof(GB_12)/sizeof(struct typFNT_GB12);j++)    // 查找定位
                      {
                          if(c1 == GB_12[j].Index[0] && c2 == GB_12[j].Index[1])
                            break;
                      }
                    if(j < sizeof(GB_12)/sizeof(GB_12[0]))
                    {
                          for(k=0;k<12;k++)
                          {
                                WriteData_H12(x+k,y,GB_12[j].Msk[k],cls);
                          }
                      }
                      x+=12;
                      i+=2;
              }
        }
}

/************************************************/
/*画线。任意方向的斜线,直线数学方程 aX+bY=1    */
/************************************************/
void Linexy(unsigned char x0,unsigned char y0,unsigned char xt,unsigned char yt,unsigned char s)
{
    register unsigned char t;
    int xerr=0,yerr=0,delta_x,delta_y,distance;
    int incx,incy,uRow,uCol;

    delta_x = xt-x0;                //计算坐标增量
    delta_y = yt-y0;
    uRow = x0;
    uCol = y0;
    if(delta_x>0) incx=1;                //设置单步方向
    else if( delta_x==0 ) incx=0;            //垂直线
        else {incx=-1;delta_x=-delta_x;}

    if(delta_y>0) incy=1;
    else if( delta_y==0 ) incy=0;            //水平线
        else {incy=-1;delta_y=-delta_y;}

    if( delta_x > delta_y )    distance=delta_x;    //选取基本增量坐标轴
    else distance=delta_y;

    for( t=0;t <= distance+1; t++ )
        {                    //画线输出
        WriteData_dot(uRow,uCol,s);            //画点
        xerr +=    delta_x    ;
        yerr +=    delta_y    ;

        if( xerr > distance )
                {
            xerr-=distance;
            uRow+=incx;
        }
        if( yerr > distance )
                {
            yerr-=distance;
            uCol+=incy;
        }
    }
}

void Display_num6X12(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dat,unsigned char cls)
{
        switch(dat&0x0f)
        {
                case 0:         HZ_xianshi12x12(x,y,cls,"0");
                                break;
                case 1:         HZ_xianshi12x12(x,y,cls,"1");
                                break;
                case 2:         HZ_xianshi12x12(x,y,cls,"2");
                                break;
                case 3:         HZ_xianshi12x12(x,y,cls,"3");
                                break;
                case 4:         HZ_xianshi12x12(x,y,cls,"4");
                                break;
                case 5:         HZ_xianshi12x12(x,y,cls,"5");
                                break;
                case 6:         HZ_xianshi12x12(x,y,cls,"6");
                                break;
                case 7:         HZ_xianshi12x12(x,y,cls,"7");
                                break;
                case 8:         HZ_xianshi12x12(x,y,cls,"8");
                                break;
                case 9:         HZ_xianshi12x12(x,y,cls,"9");
                                break;
                default:        break;
        }
}

/*
void Display_1data(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dat)
{
         Display_num8X16(x,y,((dat>>4)&0x0f));
        Display_num8X16(x+8,y,((dat)&0x0f));
}
*/

void Display_2data(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int dat,unsigned char cls)
{
         Display_num6X12(x,y,((dat%10000)/1000),cls);
        Display_num6X12(x+6,y,((dat%1000)/100),cls);
        Display_num6X12(x+12,y,((dat%100)/10),cls);
        Display_num6X12(x+18,y,((dat%10)),cls);
}

void Display_4data(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long dat,unsigned char cls)
{
         Display_num6X12(x,y,((dat%10000000)/1000000),cls);
        Display_num6X12(x+6,y,((dat%1000000)/100000),cls);
        Display_num6X12(x+12,y,((dat%100000)/10000),cls);
        Display_num6X12(x+18,y,((dat%10000)/1000),cls);
        Display_num6X12(x+24,y,((dat%1000)/100),cls);
        Display_num6X12(x+30,y,((dat%100)/10),cls);
        Display_num6X12(x+36,y,((dat%10)),cls);
}

网友E(2009-08-30):
用取模软件,那个里面可以改变字体和大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