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FT驱动中的HSYNC和VSYNC问题 请大家帮忙

楼主(2008-05-24):
各位大虾:
    我第一次接触TFT液晶屏,老板仍给我一块夏普的LQ035Q1DG01 3.5 英寸的液晶屏,而且也没有驱动板,让我用最快的速度把他点亮。。。哭啊。。
   我在看资料时被他的时序图搞的晕头转向的,向请教一下各位驱动液晶的时序HSYNC和VSYNC到底是什么作用的阿还有通过spi 传入的data 信号到底是什么值?是要显示图片的图片编码吗?(也就是RGB的值吗但是接口有RGB并行数据接口阿)。初次介入,问得问题可能很幼稚,恳求哪位知道的多多给与解释,最好能详细解释一下驱动TFT液晶的流程。。。。
     再次感谢。。。。

网友A:
我来当回好心人吧

HSYNC是行同步信号,VSYNC是侦同步信号。
TFT-LCD每刷一行数据(按照点时钟算)和刷完一侦数据(按行算)都需要一定的消隐期,才能正常显示。网上有很多资料的。
这款LCD我没用过也不了解,不过spi是串行口肯定不会用来传送TFT-LCD的图像数据的,一般是用来做控制吧,建议你自己看手册。

楼主:
谢谢kickgame 好心人

谢谢kickgame,
    我仔细看了手册,有所收获了,spi 传输的是控制信号以及寄存器的配置。我还有个疑问就是关于DOTCLK,资料上说是要5MHZ的频率信号,这个信号与场信号和行信号必须要人为控制同步吗?那样的话这信号必须要受控了,而CPU IO输出5MHZ 的频率还是比较困难的。如果不需要收控仅仅提供震源而已的话那我直接在外面加个5M的独立震源在DOTCLK口行吗?

   再次请各位好心人帮忙啊,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5MHz

5M的我没猜错的话应该是点时钟吧,也就是每秒钟刷新的点的个数,如果你的屏是240*320或者320*240的话应该就是点时钟了,这个可以用晶阵产生也可以由CPU产生,不一定是IO啊,应该用定时器好一些。然后你的HSYNC和VSYNC最后设置成DOTCLK作为时钟源,如果不能选择时钟源的话问题应该也不大。

楼主:
多谢kickgame

再次感谢好心人kickgame ,
  5MHZ说的就是点时钟。如果,可以直接接到外部晶振的话那怎么控制它与场信号和帧信号的同步呢?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CPU在传入液晶一帧数据并控制它点亮后,(如果不改变要显示的画面)需不需要不停的将这帧数据不断的送给液晶来刷屏呢?
  谢谢了。。。

楼主:
怎么没人理我了?

怎么没人理我了? 自己顶一下吧。。。
  请高手指点阿。。

网友B:
這個問題還真要來個掃盲。

需要專門的lcd 控制器才能點了,8051類似的單片機不行的。
做了3年了,才了解那么一點。呵呵。

楼主:
我用的是ARM7 PC2119 可惜里面不带LCD驱动接口

  我用的是ARM7 PC2119 可惜里面不带LCD驱动接口,那也不能直接驱动了?
可是我觉得速度应该够了阿,只是如果要不断刷屏的话,CPU就没办法再干其他的事了。。。

网友C:
用CX135可以轻松搞定

CX135主要面向640*480 320*240单彩色屏,彩色包括伪彩和TFT

中文网址: http://www.amteksystems.com/chpage.htm

网友D:
关于TFT驱动中的HSYNC和VSYNC问题

HSYNC和VSYNC是RGB接口的两个信号,分别是行信号和帧同步信号。
还有DCLK是点时点时钟。
RGB分行和串行,一般都用并行,串行用的比较少。区别和一般的串并行区别一样。
RGB接口液晶屏一般不带GRAM,驱动用专用RGB控制器IC,ARM9内置RGB控制器也可使用。除此之外,也可用FPGA驱动。由于点信号频率比较高,一般单片机很难模拟。
还有,有时RGB接口的屏需要先初始化一些相关寄存器,所以需要用到SPI接口。

网友E:
唉,不会看资料和看时序图吗?那我就说说吧:

LQ035Q1DG01 是320×240的3.5 英寸的TFT液晶屏,由于只是裸屏,屏内没有祯缓存,而每次都只能接收、显示一行数据,因此只能考外部不停的发数据来刷新它,一行一行的显示

它的接口除了电源外,有2组数据接口,SPi是用来设置寄存器的配置,比如扫描方向、输入模式等,这个初始化一次就可以了
另一组就是数据端口了,包括:
RGB共18根数据线--用来输入显示数据
DOTCLK         --用来锁存每个点的数据
HSYNC          --行锁存,换行信号,
VSYNC          --祯锁存,换页信号

320×240的屏,每一行需要输入320个脉冲来依次移位、锁存进一行的数据,然后来个HSYNC 脉冲换一行;这样依次输入240行之后换行同时来个VSYNC脉冲把行计数器清零,又重新从第一行开始刷新显示
由于液晶屏不能长期工作在直流下,因为这样的话电极很快会被电解腐蚀掉,因此没显示一页时会切换COM的电压,同时改变一个信号脚的电压,使这一页的电极电压反向。呵呵,引脚名偶忘记了,自己去看DataSheet吧:-)

手机用的小屏大多都是内部又刷新控制器和祯缓存的,只要和操作RAM一样输入一次数据就能自动显示,这种屏能够直接用一般的MCU驱动,因此一般叫做MCU屏

而对于非MCU屏,控制就麻烦多了
一般大的TFT屏都没有祯缓存,LQ035Q1DG01也是这样,只能靠外部控制器不停的刷新,不停的输入数据才能正常显示,为了保证刷新率,点时钟的频率使比较高的(5MHz以上),这对于地段的MCU就很困难了,只能加外部控制器。
而对于中高端的CPU,比如ARM9、大多DSP,其内部都自带LCD控制器,只要配置好参数CPU里面的硬件就能自动输出TFT屏需要的时序信号了,之后只需修改缓冲区数据即可,也是很方便的。

所以呢,你首先要确定你的系统用的什么CPU,是否有TFTLCD控制器或有足够的速度来软件刷新TFT屏,没有的话就只能用外界控制器了,比如3楼的M100模块,那就比较贵了,但简单省心啊

其实那个就是CPLD+RAM做的,等将来你的水平足够时也可以自己做控制器,
只是以你现在的知识可能会很困难,还是买现成的吧...

网友F:
广视美电子--提供液晶电视方案

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免费做前期的开发。

网友G:
xwj讲的很详细

对TFT屏学到了不少东西!谢谢

楼主:
谢谢大家了 ,学到不少啊

谢谢大家了 ,学到不少啊

网友H(2011-11-17):
我点亮了,首先这个屏无需使用SPI进行初始化,其次DEN信号如果没有专用的控制线的话必须接高,然后就是保证背光电压上电正常以及DCLK、VSYNC、HSYNC正确(示波器量),就可以显示画面了。我的画面已经正常显示,但是咋一看上去有点抖,特别是移动眼睛看的时候抖的特别厉害,不知道是不是因为DEN直接接高的原因

网友I(2015-01-14):
引用 网友E:
LQ035Q1DG01 是320×240的3.5 英寸的TFT液晶屏,由于只是裸屏,屏内没有祯缓存,而每次都只能接 ...

讲的非常详细,学到了很多东东,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