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问:关于LCD1602的一个数据线定义问题

楼主(2008-05-26):
    我现在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我在画电路图的时候一时疏忽,把LCD1602的数据线DB0接到P1.7上了,而DB7则接到P1.0上面了,也就是说刚好相反了。
    这样的话,程序里面的地址定义就都要更改了。
    我想请问,怎么修改下最划算?最方便?

sfr DB0_DB7=0x90;//这样定义肯定是不行的了,

网友A:
是全部线都倒过来了?半查表法是最方便的了~~~

楼主:
OK了

WORD fanzhuan(WORD x)
 {
  WORD a,b;
  int i;
  for(i=0;i<7;i++)
  { a=x&0x01;

    b=a|b;
    b=b<<1;
    x=x>>1;
  }
    return(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