啥平台可以把这块屏点亮。求教达人指点:120帧/秒

楼主(2008-05-30):
手里有块屏,输入需求是RGB888,分辨率为640X480,需要输入数据为120帧/秒,那个平台可以点亮这块屏?求教达人

网友A:
用CPLD肯定可以

用的平台不多,不敢乱说。。。

楼主:
谢谢,楼上兄弟,问题已经解决:

诚如兄弟所言,用CPLD或者FPGA可以搞定,或者用专用的图形加速器。

网友B:
怎么点亮的

楼上的可以讲讲是用什么处理器搞定的吗?

网友C:
应该都可以,搞个接口

网友D:
啥平台可以把这块屏点亮

是什么接口,有行场同步信号HSYNC和VSYNC,及SCLK的么,如果是的话,就是RGB SPI接口,普通的MCU实现不了的,这种接口,要用ARM板,如S3C44B0,或加一个RGB接口中间板,像以S1D13715,或SSD1906构建的中间板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