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把液晶从横屏改成竖屏显示

楼主(2008-06-02):
如题:以前用的一款液晶是横屏的黑白屏,现在老板希望要他竖屏显示,我只有改驱动了,还没有头绪。不知有谁改过,传点经验。
谢谢各位了

网友A:
呵呵,取模的时候把字旋转90度

楼主:
字体可以这么做

可是要形成一个完整的驱动,还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B:
两种方法,软件旋转和硬件旋转

软件旋转就是楼上提到的,硬件旋转必须用我们的控制板了.
http://www.viewtech.cn/gb/datasheet/ds_vt1335b_v32.pdf
 相关链接:http://www.viewtech.cn/gb/datasheet/ds_vt1335b_v32.pdf

网友C:
cx135可支持形状的屏

CX135可支持任何形状的单彩色(含伪彩和TFT)屏,就是64*1024也没问题

http://www.amteksystems.com/chpage.htm

楼主:
今天想了一下,有一些思路了。

已经想到一些思路,例如汉字取模方向改变,通过软件进行坐标转换,计算出新的点坐标。但是还是不敢保证,我就想知道以前有哪位大侠有没有这样做过,成功没有。

网友B:
有很多人都是这样用的

网友D:
不知是什么控制芯片?主控器又是哪个?

不知是什么控制芯片?主控器又是哪个?有源代码或目标码吗?如果不太复杂,我或许可以帮忙!

楼主: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的关心。我已经完成了开发,比老板要求提前3天完成,哈哈可以多耍阵子了。
由于我的程序以前是通过通用的液晶驱动去访问液晶的,现在只需修改液晶驱动,而程序源代码则不需修改。
液晶驱动修改部分也不复杂。总结来说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声明变量的类型。对于320*240的液晶来说x和y一个声明是8位的另一个是16位的,哪么在改变显示方向的时候,需要改变他们的变量类型。
2.修改缓冲区的大小。这个显而易见,虽然不论横屏竖屏缓冲区总占用空间是一样的,但是数组延伸方向是要变化的,因此需要修改。
3.修改全屏填充函数,由原先的横向填充改成纵向填充。
4.修改读、写单字节函数。将里面的x,y互换。
5.修改地址计算函数。将里面x,y互换。这里必须注意需要将x方向,或y方向反向一下显示,否则显示结果将是一个镜面。
6.终于其他函数一律保持原样,可以重复使用。
以上就是这次修改的总结。当然这样的修改还无法实现对显示的缩放,在超出显示范围的值会被略去。以后再考虑这个问题。

网友E:
恭喜恭喜

还是自己动手好

网友F(2010-04-07):
很好
我现在也有一款3.5寸的,320*240的tft-lcd,想竖起来用,苦于不知道怎么弄呢,这个是不是也要屏的硬件支持才行啊

网友G:
最好是选择支持硬件旋转的LC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