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LVDS 做TFT的数据线转换成LVDS信号,能传多远?

楼主(2008-06-04):
我意思就是  驱动信号(TTL)--->LVDS发送器    --(线缆)-->   LVDS接收---->TFT 液晶

线缆能传递多远?一般选什么电缆? LVDS芯片型号?谢谢老鸟!!

楼主:
re:

据说可以到几十米?我只要5米就够了。。呵呵

楼主:
re:

没人知道?晕菜~

网友A:
很巧,我昨天刚干试验完这个

把一台老笔记本的液晶接出来,作试验用。
笔记本是MICRON(PII333,很老哦,所以可以牺牲),配的屏幕是日立LT140X1-151。笔记本与LCD之间本身是用LVDS传输的。驱动芯片是笔记本自己的,没有看型号。但是LVDS线只有区区15CM左右,满足不了作试验的需要。
LVDS传输线的阻抗是100欧姆。双绞线的阻抗也是100。所以完全可以用普通网线(即双绞线)。
延长线加原来的线大概有一米左右,图像显示没有任何问题。由于接线太花时间了,更长的延长线没有试验,对我来说也没有必要了,哈哈。
查了资料,用三类线,可以5~50,低频下。
不过现在都是5类超5类线,性能比三类高,所以没有必要担心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