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关RA8835方面的问题!!

楼主(2008-06-05):
RA8835是与SED1335完兼容的,1335已经显示了,但8835怎么也不显,大家帮帮忙,看出了什么问题?
1.lcd的接线没有错误;
2.复位是硬件,不用程序复位;
3.晶振不知道会不会有问题;
4.可能就是仿真器的事了。

网友A:
晶振也可能有问题,换个晶振试试!

网友B:
1335的软件用在8835上要作少许的改动。

楼主:
我终于找到原因了。

是我的单片系统的问题,让我要了那久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