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M320240总是死屏是什么问题呀?

楼主(2008-06-11):
(无正文)

楼主:
这个问题困扰我很久了!就是不知道怎么整!

楼主:
硬件是我自己做的,程序也是我自己写的。

但是刚开始使用汇编的时候好像不出现这个问题。

后来使用C51后,这个问题很明显,而且用C51写的程序实现的功能对屏发送的数据量的确很大。

但我觉得这个应该不是导致死屏的原因吧!

网友A:
在每次发送的数据之后用延时看看

在发送一个字节后加个延时,每次发送数据之后对读,写等控制脚及时关闭,看看

楼主:
这个方法我试过了!基本没有什么效果!

我加了延时指令,但效果还是不好!
还会出现死屏。
谢谢各位帮忙!

网友B:
是否有干扰源?

网友C:
是不是液晶复位不好,我还没碰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