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NT7532液晶驱动问题!

楼主(2008-06-11):
大家好,我使用NT7532驱动的液晶,调试了两天了,夜景一点反应都没有,请教用过的朋友给指点一下!电路接成三倍压,但是Vout脚5V左右!?升压电容使用的是有极性的2.2uF,不知道是不是有问题?谢谢!!!

网友A:
把接口和图纸发上来

我可以帮你,天天在用的东西。

楼主:
谢谢

谢谢您,电路图已粘贴。

网友A:
通过电路图可以看到以下问题需要改进

1.VDD不能为5V,NT7532的IC都给烧坏了(短时间不会有问题),请改接2.7V~3.3V。
2.所有的电容换成贴片无极性1.0uF电容。
3.此电路的接法是三倍压,VDD改成3.0V后只有最多9.0V在Vout输出,所以需要把C3+与Vout断开,然后把C3+连一个1.0uF的电容到C1-,Vout还是接一个1.0uF到地,这样就是四倍压输出在Vout,应该够驱动VLCD了。
4. IRS接VDD了,VR就要悬空,不要接电阻了。
5. 看你的接口定义应该是8080并口,需要确定你用的LCD是否是这样的接口。如果是,那就按8080并口的方式来模拟时序来实现发送和接收数据。
6. 数据口最好改到P1口。

网友A:
还有一点需要更改

5.0V的单片机不能直接跟3.0V的液晶模块直接通信,需要做电平转换哦。

楼主:
谢谢

谢谢skey79的指点,我会按照您说的进行修改,8080并行接口LCD是支持的,就是有一点,最后您说要做电平转换不是很懂,是说数据口之间的通信时,要加上电平转换芯片吗?以前只是使用过RS232之类的电平转换原理。

网友A:
增加两个74系列芯片和一个5V转3.3V的芯片就可以了

74LV244,74LV245,HT7133,资料自己到Google里面去找,另外NT7532的资料也自己搜索一下,需要注意的是,两个74的芯片的VDD是接HT7133转换后的3.3V供电。

网友B(2008-08-13):
请教楼主

我也在驱动NT7532,现在碰到一个问题。。。

初始化后屏幕出现的东西慢慢消失,不知道你碰到没。。。

你调试好了吗,现在?

能否发我一份驱动。。。710029187@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