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arm7的板子与我的LCD怎么接啊

楼主(2008-06-12):
刚刚搞到一个320×240的单色液晶屏(LMBGAT032G18CK),14脚的,第一次接触液晶,不知道和我们做的arm7(44b0)板的20脚LCD怎么接啊,请教各位啦!
液晶屏接脚线如下:
1           D0                     四位数据线
2           D1                     四位数据线
3           D2                     四位数据线
4           D3                     四位数据线
5           /DP                    显示开关信号
6           YD                    首行标志位
7           FR                    交变驱动信号
8           CL1                  移位信号
9           CL2                  锁存信号
10         VDD                 +5V
11         VSS                  0V  GND
12         VEE                  驱动副电压-20V
13         VO                   对比度调节0V~VEE
14         FG                   铁框地

另外还另接了个5V交变电源

各位请指教啦!

网友A:
你这个屏可以直接用44B0的LCD模块

寄存器配置为4BIT,单扫描

网友B:
我刚买了单色的192168,还没到货

网友C:
留个邮箱我给你发一个!

楼主:
谢谢大家啊

ldlglyld,我的Email:rommelzhou@163.com.
谢谢兄弟啦!

网友C:
不谢了,共同进步

楼主(2008-08-16):

刚刚搞到一个320×240的单色液晶屏(LMBGAT032G18CK),14脚的,第一次接触液晶,不知道和我们做的arm7(44b0)板的20脚LCD怎么接啊,请教各位啦!上次请教了可惜没搞定
液晶屏接脚线如下:
1           D0                     四位数据线
2           D1                     四位数据线
3           D2                     四位数据线
4           D3                     四位数据线
5           /DP                    显示开关信号
6           YD                    首行标志位
7           FR                    交变驱动信号
8           CL1                  移位信号
9           CL2                  锁存信号
10         VDD                 +5V
11         VSS                  0V  GND
12         VEE                  驱动副电压-20V
13         VO                   对比度调节0V~VEE
14         FG                   铁框地

另外还另接了个5V交变电源

各位请指教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