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5.7"320*240 TFT 高亮显示彩色LCD,阳光下可见

楼主(2008-06-13):
不知有没有合适的LCD,谢谢,还有就是我是用来做示波器的,要求显示数据从SDRAM中写到显示器的显示BUFFER中,不晓得这个咋个实现呢,以前我都是直接一行行的写的,谢谢!

楼主:
我看资料上都是说先把数据放在缓存中,显示程序刷新显示缓存,然后显示驱动程序将显示缓冲器中的内容显示到液晶屏上,不知道如何实现,还请晓得的大虾指点哈,谢谢

网友A:
..

应该蛮贵的吧。

网友B:
5.7寸的目前还没见半反半透的,也就是是阳光下能看看见的那

我公司有款3.5寸的,是半反半透的,阳光下可用.
详细资料可以到网站上看一下.
TFT3224-3.5
http://www.viewtech.cn/gb/b1.sb0.1.htm
http://www.viewtech.cn

网友C:
5.7的TFT我用过:

太多,但都没有半透的,不过很多亮度将就用

网友D:
要高亮度的找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