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我的12232为什么不显示?

楼主(2008-06-13):
我用的是44b0,就是当单片机使了,程序调了好长时间,就是不显示,大家帮我看看,谢谢啦,还有,液晶显示的静态和动态有什么差别?

这个程序里,我没有让它显示汉字,我想先让它全屏都亮(先试试好不好使),然后再显示汉字,所以,hp()程序我给修改了。

#define setA0 rPDATE |= 0x0008;//A0=1
#define clrA0 rPDATE &= 0xfff7;//A0=0

#define setE1 rPDATE |= 0x0040;//E1=1
#define clrE1 rPDATE &= 0xffbf;//E1=0

#define setE2 rPDATE |= 0x0020;//E2=1
#define clrE2 rPDATE &= 0xffdf;//E2=0

#define setReset rPDATE  |= 0x0080;//Reset=1
#define clrReset rPDATE  &= 0xff7f;//Reset=0

#define setR rPDATE |= 0x0010;//R/W=1
#define clrR rPDATE &= 0xffef;//R/W=0

#define Data   rPDATC ;

#define fuwei   (0xe2);
#define kxshq   0xaf;
#define gxshq  0xae;
#define dtqd   0xa4;
#define jtqd   0xa5;
#define zkb1   0xa9;
#define zkb2   0xa8;
#define szx1   0xa0;
#define szx2   0xa1;
#define xmsstop 0xee;

extern unsigned char bmp1[];
extern unsigned char bmp2[];
extern unsigned char bmp3[];

unsigned char bmp1[]=
{
/*--  文字:  中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  文字:  中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00,0x3F,0x10,0x10,0x10,0x10,0xFF,0x10,0x10,0x10,0x10,0x3F,0x10,0x00,0x00,
0x00,0x00,0xE0,0x40,0x40,0x40,0x40,0xFF,0x40,0x40,0x40,0x40,0xE0,0x00,0x00,0x00

};

unsigned char bmp2[]=
{

/*--  文字:  国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7F,0x40,0x50,0x51,0x51,0x51,0x5F,0x51,0x51,0x51,0x50,0x40,0x7F,0x00,0x00,
0x00,0xFF,0x02,0x12,0x12,0x12,0x12,0xF2,0x12,0x92,0x72,0x12,0x02,0xFF,0x00,0x00

};

unsigned char  bmp3[]=
{
/*--  文字:  人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3,0xFC,0x43,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2,0x04,0x08,0x30,0xC0,0x00,0x00,0x80,0x60,0x30,0x18,0x0C,0x06,0x04,0x00

};

/**********************************************************************************/
void Dalay(int i)
{
    int m;
  for (;i>0;i--)
  {
      for (m=10000;m>0;m--);
  }

}
/**********************************************************************************/
void lcd12232_WriteCommondMaster(unsigned char i)
//写主芯片命令
{
  setE1;
 // dalay(10);

  clrA0;
 // Dalay(10);

  rPDATC=i;
 // Dalay(10);

  clrE1;
  //Dalay(10);

}
/*************************************************************************************/

void lcd12232_WriteCommondSlave(unsigned char i)
//写从芯片指令
{
  setE2;
 // Dalay(10);

  clrA0;
 // Dalay(10);

  rPDATC=i;
//  Dalay(10);

  clrE2;
//  Dalay(10);

}

/****************************************************************************/

void lcd12232_WriteDataMaster(unsigned char i)
//发数据到主芯片
{

    setE1;
    //Dalay(10);

    setA0;
    //Dalay(10);

    rPDATC=i;
    //Dalay(10);

    clrE1;
    //Dalay(10);

}

/************************************************************************************/

void lcd12232_WriteDataSlave(unsigned char i)
//发数据到从芯片
{

    setE2;
    //Dalay(10);

    setA0;
//    Dalay(10);

    rPDATC=i;
//    Dalay(10);

    clrE2;
//    Dalay(10);

}

/***************************************************************************************/

void lcd12232_IoInit()
/*初始化IO,用C口
rPC0~7  == D0-D7
rPC8    == Reset
rPC9    == E1
rPC10   == E2
rPC11   == R/W
rPC12   == A0
rPC13   == LED+
rPC14   == LED-
*/
{ rPCONA =0x100;
  rPCONC = 0x5f555555;//设置为输出口
  clrE1;
  clrE2;
  clrR;
  clrReset;
  Dalay(100);
  setReset;

}

void lcd12232_Init()
//初始化lcd12232
{

    lcd12232_IoInit();//初始化IO
    clrR;
    lcd12232_WriteCommondMaster(0xe2);
    lcd12232_WriteCommondSlave(0xe2); //复位

    lcd12232_WriteCommondMaster(0xae);
    lcd12232_WriteCommondSlave(0xae); //关显示器;

    lcd12232_WriteCommondMaster(0xa4);
    lcd12232_WriteCommondSlave(0xa4); //动态驱动

    lcd12232_WriteCommondMaster(0xa9);
    lcd12232_WriteCommondSlave(0xa9); //1/32占空比

    lcd12232_WriteCommondMaster(0xa0);
    lcd12232_WriteCommondSlave(0xa0); //顺时针

    lcd12232_WriteCommondMaster(0xee);
    lcd12232_WriteCommondSlave(0xee); //停止改写模式

    lcd12232_WriteCommondMaster(0x00);
    lcd12232_WriteCommondMaster(0xc0);

    lcd12232_WriteCommondSlave(0x00);
    lcd12232_WriteCommondSlave(0xc0);

    lcd12232_WriteCommondMaster(0xaf);
    lcd12232_WriteCommondSlave(0xaf); //开显示器;

}

/*************************************************************************************/

void lcd12232_SetPage(unsigned char page0,unsigned char page1)
{
    lcd12232_WriteCommondMaster(0xB8|page1);
    lcd12232_WriteCommondSlave(0xB8|page0);
}

/************************************************************************************/

void lcd12232_SetAddress(unsigned char  address0,unsigned char address1)
 {

      lcd12232_WriteCommondMaster(address1&0x7F);
     lcd12232_WriteCommondSlave(address0&0x7F);
 }

/*************************************************************************************/

/*void lcd12232_Playbmp(uchar x0,bit layer,uchar width,uchar *bmp)

{
    char x,address,i=0; //address表示显存的物理地址
     uchar page=0;
      bit window=0; //page表示上下两页,window表示左右两页
       if (layer) page=2;
            for (x=x0;x<x0+width;x++)
        {
                if (x>60)
                {window=1;address=x%61;}
                     else address=x;
                  SetPage(page,page);
                  SetAddress(address,address);
               if (window) PutChar1(bmp);
                    else PutChar0(bmp);//画上层
                    SetPage(page+1,page+1);
                    SetAddress(address,address);
                    if (window) PutChar1(bmp[i+width]);
                     else PutChar0(bmp[i+width]);//画下层
          i++;

}
}
*/

void clrscr(void)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page;

     for (page=0;page<4;page++)
      {
          lcd12232_SetPage(page,page);
          lcd12232_SetAddress(0,0);
   for (i=0;i<61;i++)
   {
    lcd12232_SetAddress(i,i);
   lcd12232_WriteDataMaster(0x00);
   lcd12232_WriteDataSlave(0x00);
   }
   }
  }

 /* void hp(void)
{
int x,y;
y=0;
lcd12232_SetPage(0,y);
  for (x=0;x<16;x++)
    {
      lcd12232_SetAddress(0,x);

      lcd12232_WriteDataMaster(bmp1[x]);

    }
y=1;
lcd12232_SetPage(0,y);
for (x=0;x<16;x++)
    {
      lcd12232_SetAddress(0,x);

      lcd12232_WriteDataMaster(bmp1[x+16]);

    }

}
  */

  void hp(void)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page;

     for (page=0;page<4;page++)
      {
          lcd12232_SetPage(page,page);
          lcd12232_SetAddress(0,0);
   for (i=0;i<61;i++)
   {

   lcd12232_WriteDataMaster(0xff);
   lcd12232_WriteDataSlave(0xff);
   }
   }
  }

/****************************************************************************
【功能说明】系统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U16 m;

    rSYSCFG=0x0e;    //使用8K字节的指令缓存

    Port_Init();        //IO端口功能、方向设定
    Isr_Init();        //中断初始化

    //Lcd_Init();        //DMF50081(320×240)液晶模块初始化

    //Led_Disp();        //LED来回闪烁显示
    //Beep(500);        //蜂鸣器鸣叫若干个100us

    //ChangePllValue(8,2,1);        //修改系统主频为2倍频

    //Beep(1000);        //蜂鸣器鸣叫若干个100us

    //Lcd_Fill(0x33);        //液晶显示屏全屏填充某一个8位二进制数

    //for(m = 2; m > 0; m--)
    //{
    //    Led_Disp();        //LED来回闪烁显示
    //}
//
    //Timer_Pwm();        //定时器初始化,让PE7、6、5、4、3输出PWM信号

//    while(1)
    //{
        //Key_Speaker();        //检测四个按键,有任何一个按键按下就让蜂鸣器鸣叫,否则不鸣叫
    //    Led_Disp();        //LED来回闪烁显示

    lcd12232_Init();

  clrscr();

    hp();

    //}
}
//***************************************************************************

楼主:
如果改成静态模式

如果改成静态模式
那么在这一步之后

    lcd12232_WriteCommondMaster(0xaf);
    lcd12232_WriteCommondSlave(0xaf); //开显示器

屏幕所有像素都亮了,但无法显示我要的东西,也无法清屏

网友A:
学习

不是很了解这个呀 占楼学习

楼主:
顶上去

  顶上去

楼主:
我发现问题了

刚才仔细看了一下12232的资料,发现,它的逻辑电平1必须达到3.5V以上,而44b0的逻辑电平1只有3.3V,差了0.2V,所以12232一直不显示。但也有矛盾的地方,就是如果,我把程序设定为静态时,在开显示命令执行的时候,屏幕的所有像素都会点亮,这说明,命令指令被12232接受到了,十分诡异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