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D1335控制320×240的液晶问题

楼主(2008-06-13):
我在用51单片机控制SED1335控制320×240的液晶,显示出的字符不能重合,比如显示“枫”字,液晶屏在显示“枫”字的同时,“枫”的左边还多了一个“木”,右边还多一个“风”,就是“枫”字显示两次而且不能重合,这是怎么回事啊?
代码:
void wri_cr(uchar ccode,uint o_x,uint o_y)            // 写字符(文本模式)40×40点阵           cgtab
{
    uint lcd_ram_adr=0x0000;        //光标内存起始地址
    uchar csr_down;
    uchar csr_up;    //光标指针低8位,高8位

    uchar i=0,j=0;
    uint k=0;

    k=ccode*200;

    lcd_ram_adr=o_y*0x28+o_x;             //计算偏移地址
    if(CY==1)
        lcd_ram_adr=lcd_ram_adr+0x4000+1;     //加上起始地址
    else
        lcd_ram_adr=lcd_ram_adr+0x4000;

    csr_down=lcd_ram_adr;             //光标指针低8位 X坐标
    csr_up=(lcd_ram_adr>>8);         //光标指针高8位 Y坐标       */

    /*lcd_ram_adr=o_y*0x28+o_x+0x4000;
    csr_down=(uchar)(lcd_ram_adr&0x00ff);
    csr_up=(uchar)((lcd_ram_adr&0xff00)>>8);  */

    wc_add=CSR_DIR_down;            //光标下移

    for(i=0;i<5;i++)
    {
        wc_add=CSR_W;               //设定光标起始地址
        wp_add=csr_down;
        wp_add=csr_up;

        wc_add=M_WRITE;                //开始写数据

        for(j=0;j<40;j++)
        {
            wp_add=cgtab[k];
            k++;
        }

       csr_down=csr_down+1;
           csr_up=csr_up+0;
    }
}

网友A:
你用谁家的液晶呀

俺正愁驱动写不出来呢?
他在液晶上用的是ist3025与ist3026

网友B:
SED1335控制320?40的液晶问题

  如果软件没有问题, 请查控制芯片的写信号,我原来也出现过此现象,但不是刚上电就出现,而是等一段时间出现,检测是WR信号下跳幅度不够,在网上也发过贴,重新排版,加粗线,大概十天半月出一次,最后定时初始化LC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