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电平转换的问题

楼主(2008-06-15):
我用44b0驱动12232液晶屏,用的是44b0的C口和G口,因为别的口都被开发板占用了,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就是44b0输出是3.3V电平,而12232要求的是5V
电平,有什么办法可以将电平转换,不要求显示速度。
看到有帖子说,可以直接加个5V电源,那么,这样的话,在C,G口输出低电平时,会不会把44b0烧坏啊,

楼主:
刚才想了一下,不对啊

外加5V电源,怎么也无法实现电平转换啊,

网友A:
加个电平转换吧!

可以使用门电路来转比如HCT系列的!也可以用专用电平转换IC 4245
不过现在屏支持3.3的

网友B:
en

用个三极管试试,或者外加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