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12864问题

楼主(2008-06-17):
我有一块12864液晶,上面就写着GM12864A,其他资料都没有了,请问谁有它的datasheet,1234long@163.com.谢谢!
告诉我它的驱动也行,谢谢

网友A:
21ic都没有就很难找了 。。

网友B:
KS0108驱动的

网友C:
12864的驱动IC很多,我最近用的一个LCD的驱动IC是S6B0724

如果模块上有引脚定义,可以从引脚标识上大概地判断。但这种方法的正确率也很低。
最好多设想几种可能,多做几种驱动方法,试着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