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块是LM12864FBC-1液晶屏 控制IC是S6B0108

楼主(2008-06-20):
模块LM12864FBC-1
这块液晶的引脚为
1--CS1
2--CS2
3--GND
4--VCC
5--V0
6--D/I(RS)
7--R/W
8--EN
9~16--D0~D7
17--BLA
18--BLK
19--NC
20--Vout

奇怪没有RST复位引脚,说明书上面Vout和VCC接一个25K的电位器分压给V0调对比度即可,对比度是可以调整了
   想做一个驱动显示几个汉字
   程序如下:
   #include <hidef.h>             /* common defines and macros */
#include <6812a64.h>     /* derivative information */
#include "my_vectors.h"
#include "main_asm.h"    /* interface to my assembly module */

///////////接口相关宏定义///////////////////
#define CS1 PTT_PTT0        //块1  左边
#define CS2 PTT_PTT1        //块2  右边
#define D_I  PTT_PTT2        //A0为1时是数据,0时为指令数据
#define R_W  PTT_PTT3    //为1时是读,为0时是写
#define E   PTT_PTT4       //允许装载数据
#define DATA PORTB     //数据
//////////////////////////////////////

#pragma CODE_SEG __NEAR_SEG NON_BANKED /* Interrupt section for this module. Placement will be in NON_BANKED area. */
//interrupt void RTI_ISR(void) { /* simple RTI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
  /* clear RTIF bit */
 //  static i=0;
 //闪烁小灯,每隔400ms闪烁一次
// i++;
// if(i>100){PTT_PTT5=~PTT_PTT5;PORTA_BIT0=PTT_PTT5;PORTA_BIT2=~PORTA_BIT0;i=0; }
// CRG**_RTIF=1;
  //CRG** = 0x80;
//}

#pragma CODE_SEG DEFAULT
static void RTIInit(void) {
  /* setup of the RTI interrupt frequency */
  /* adjusted to get 1 millisecond (1.024 ms) with 16 MHz oscillator */
  /*--------锁相环初始化-------*/
 CLKSEL=0x00;             //disable pll;
 PLLCTL=0xe1;             //CLOCK MONITOR=ON,PLL=ON,AUTO SELECT,是默认设置
 SYNR=14;REFDV=2;         //bus clock =20M
 PLLCTL=0x60;             //自动锁定
 asm NOP;asm NOP;asm NOP;
 while(!CRG**_LOCK);
 CLKSEL=0x80;             //pll start
  RTICTL = 0x1F; /* set RTI prescaler */
 // CRGINT_RTIE=1;  //允许RTI中断
  asm CLI;
  //CRGINT = 0x80; /* enable RTI interrupts */
  DDRT_DDRT5=1;
  DDRA_BIT0=1;
  DDRA_BIT2=1;
  RDRT=0xff;
  RDRIV=0x93;
  DDRB=0xff;    ////PORTB为输出引脚
  DDRT=0xff;   ////PORT T 为输出引脚
}

/*忙判别*/
void lcd_busy(void) {DDRB_BIT7=0;
    D_I=0;R_W=1;
    while(1){E=1;_asm nop;
        if(!PORTB_BIT7)break;}
    E=0;DDRB_BIT7=1;
}
/*设置xy*/
void set_xy(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 {
    if (x>=64) {CS1=0;CS2=1;} else {CS2=0;CS1=1;}
    lcd_busy();
    E=1;D_I=0;R_W=0;PORTB=0x40|x;E=0;
    lcd_busy();
    E=1;D_I=0;R_W=0;PORTB=0xb8|y;E=0;
}
void lw(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dd) {
    set_xy(x,y);
    lcd_busy();E=1;D_I=1;R_W=0;PORTB=dd;E=0;
 }
/*显示初始化*/
void lcd_init(void) {
    unsigned char x,y;
      /*开显示*/
    E=1;D_I=0;R_W=0;PORTB=0x3f;E=0;
    for (y=0;y<8;y++) {
        for (x=0;x<128;x++) lw(x,y,0x00); //清空屏幕
    }
}

void Lcd_off(void){
   E=1;D_I=0;R_W=0;PORTB=0x3e;E=0;
}

/*汉字点阵的提取:采用软件"字模提取软件",读法:先读前8行,黑点处为1,依次读完这16列,然后读后8行,依次再读完16列。*/
unsigned char hz[]={
/*汉字:一   */
//0x00,0x80,0x80,0x80,0x80,0x80,0x80,0x80,0x80,0x80,0x80,0x80,0x80,0xc0,0x8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1,0x00,0x01,0x00,0x01,0x00,0x01,0x00,0x01,0x00,0x01,0x00,0x01,0x00,
 0x01,0x00,0x01,0x00,0x01,0x00,0x01,0x00,0x01,0x00,0x03,0x00,0x01,0x00,0x00,0x00,

/*汉字:倪*/
//0x80,0x40,0xf0,0x0f,0x02,0x00,0xfe,0x92,0x92,0x81,0x91,0x92,0x92,0xfe,0x00,0x00,
//0x00,0x00,0x7f,0x00,0x40,0x20,0x11,0x0c,0x03,0x00,0x3f,0x40,0x40,0x41,0x78,0x00,

0x01,0x00,0x02,0x00,0x0F,0xFE,0xF0,0x00,0x40,0x02,0x00,0x04,0x7F,0x88,0x49,0x30,
0x49,0xC0,0x81,0x00,0x89,0xFC,0x49,0x02,0x49,0x02,0x7F,0x82,0x00,0x1E,0x00,0x00,
/*汉字:水*/
//0x00,0x10,0x10,0x10,0x90,0x70,0x00,0xff,0x20,0x60,0x90,0x08,0x04,0x00,0x00,0x00,
//0x10,0x10,0x08,0x06,0x01,0x40,0x80,0x7f,0x00,0x00,0x01,0x06,0x0c,0x18,0x08,0x00,

0x00,0x08,0x08,0x08,0x08,0x10,0x08,0x60,0x09,0x80,0x0E,0x02,0x00,0x01,0xFF,0xFE,
0x04,0x00,0x06,0x00,0x09,0x80,0x10,0x60,0x20,0x30,0x00,0x18,0x00,0x10,0x00,0x00,

/*汉字:好*/
//0x10,0x10,0xf0,0x1f,0x10,0xf0,0x80,0x82,0x82,0x82,0xf2,0x8a,0x86,0x82,0x80,0x00,
//0x80,0x43,0x22,0x14,0x0c,0x73,0x20,0x00,0x40,0x80,0x7f,0x00,0x00,0x00,0x00,0x00,

0x08,0x01,0x08,0xC2,0x0F,0x44,0xF8,0x28,0x08,0x30,0x0F,0xCE,0x01,0x04,0x41,0x00,
0x41,0x02,0x41,0x01,0x4F,0xFE,0x51,0x00,0x61,0x00,0x41,0x00,0x01,0x00,0x00,0x00,

/*汉字:人*/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c0,0x3f,0xc2,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40,0x20,0x10,0x0c,0x03,0x00,0x00,0x01,0x06,0x0c,0x18,0x30,0x60,0x20,0x00

0x00,0x00,0x00,0x02,0x00,0x04,0x00,0x08,0x00,0x30,0x00,0xC0,0x03,0x00,0xFC,0x00,
0x43,0x80,0x00,0x60,0x00,0x30,0x00,0x18,0x00,0x0C,0x00,0x06,0x00,0x04,0x00,0x00

};

/*显示汉字,注意本函数参数 x 为屏幕横着的坐标(范围从0~128),y为屏幕纵向的坐标(范围为0~8),n为要显示数足hz[]中的第几个字符
注意:由于本例显示的是16*16点阵,所以第一个字符占据横着16个点,纵向16个点,也就是纵向2页,所以下一个字符应该从第2页开始,再下一个从第4页开始
如主程序中调用的dh(0,0,0); dh(0,2,1); dh(0,4,2); */
void dh(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n) {
    unsigned char i,dd;
    for (i=0;i<16;i++) {
        dd=hz[i+n*32];
        lw(x+i,y,dd);
        dd=hz[i+n*32+16];

        lw(x+i,y+1,dd);
    }
}

void main(void) {
  RTIInit();
  /* put your own code here */
  EnableInterrupts;
  asm_main();
  lcd_init();
  dh(0,0,0); //在横向0,纵向0页处显示汉字 "一"
  dh(0,2,1); //在横向0,纵向第2页处显示汉字 "倪"
  dh(0,4,2); //在横向0,纵向第四页处显示汉字 "水"
  dh(18,0,3); //在横向第18点,纵向0页处显示汉字 "好"
  dh(18,2,4);
  //Lcd_off();
  for(;;); /* wait forever */
}
抱歉这个程序其本是网上得到的,在这谢谢网友们的无私贡献!!
  各位有谁做过这块液晶的驱动的,能否给个程序参考以下
  QQ:89590025
  MSN:canon_me@hotmail.com

网友A:
给你发了手册,收下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