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一打高压便黑屏,求救解决方案

楼主(2008-06-24):
(无正文)

网友A:
您做的什么产品?用的什么液晶屏?

网友B:
这个现象很正常,

我有客户用等离子切割机上,等离子一起弧,显示全没了.

我公司所有控制板都解决了这个问题.
www.viewtech.cn

楼主:
请问是如何解决的呢

请问是如何解决的呢

网友C:
高压怎么打的?

LCD不会那么弱吧!程序可能不完善。

网友D:
关于LCD打ESD Fail之我见

一般来讲LCD在打ESD时如果是打裸IC的话,可能不会超过2KV就会蓝屏,
而如果打ESD是打在模组上的话IC应该能承受6-8KV ESD。

根据楼主所说的打高压黑屏,推测所有的LCD应该不是彩色而是黑白的(如果是彩屏的话打高压Fail应该是蓝屏or白屏)并且没有背光。

打ESD Fail的原因有很多,
1.本身LCD Driver IC承受静电能力不够
2.LCD FPC Layout

解决方法:
1.软件,通过调用IC Initial(如果是IC被打死则此法无效,不过大多情况下IC并没有打死,仅仅只是被静电reset掉),缺陷:可能会看到打ESD时黑屏闪一下然后马上恢复。
2.硬件,这个可能要从layout方面,主要是修改layout能使ESD泄放掉。
3.对屏做保护,譬如用一些防静电胶带将整个IC包起来.

网友C:
觉得方法1能解决就很好了,最好不要用到方法3

网友E:
考虑增加ESD静电释放器

应该考虑增加ESD静电释放器来解决问题.
E-mail:sales@szlangtu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