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COG液晶有哪些主要缺点吗?

楼主(2008-06-24):
便宜这么多,应该有缺点的吧。

网友A:
COG吧CHIP ON GLASS

网友B:
坏了没法修,安装费点事

楼主:
同意三楼的

坏了没法修,安装费点事

另外,温度范围差点,还有不太结识

网友C:
我用的容易被干扰,花屏

网友D(2008-08-06):
不结实那是肯定了

对COG而言,他就是小、轻便,容易跟你的产品结合在一块,不好的地方也正如他的优点,因为小薄,所以不太结实,其实就看你怎么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