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助分析一下出错的原因。郁闷呀

楼主(2008-07-08):
请帮我看看这里老是过不去呀:
    while(1)
    {
        uchar vaiable1[16]="";
        uchar temp;

        strcat(variable1,"3.日期=");

        temp=((second>>4)+0x30);    //second为uchar值为 0X23

        strcat(variable1,ftemp);    问题出在这个地方。12864.C(175): error C214: illegal pointer conversion

        Display(variable1,0x88);

    }
}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请帮助分析一下。  希望显示结果位  3.日期=2

楼主:
补充说明

提示好像是说ftemp格式不对。应该用什么格式。请提示一下。谢谢

网友A:
reply

首先,ftemp这个变量是哪里定义的,我想你指的是temp吧。这样应该是temp的定义不对,应定义为:uchar tem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