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看这段代码有问题吗?

楼主(2008-07-09):
编译通过了。但是就是都不出正确的值。不知道位什么?错在什么地方了。
unsigned char A_D(bit CH)
{
    unsigned char i;
    TLC0832_CS  = 0;                                //片选
    TLC0832_Clk = 0;                                //时钟拉低
    TLC0832_Clk = 1;                                //时钟拉高
    TLC0832_DI = 1;                                    //启动信号
    if ( CH == 0 )                            //通道选择
    {
        TLC0832_Clk = 0;
        TLC0832_Clk = 1;
                    //通道0的第一位
        TLC0832_DI = 1;

        TLC0832_Clk = 0;
        TLC0832_Clk = 1;
                    //通道0的第二位
        TLC0832_DI = 0;
    }
    else
    {
        TLC0832_Clk = 0;
        TLC0832_Clk = 1;
                    //通道1的第一位
        TLC0832_DI = 1;

        TLC0832_Clk = 0;
        TLC0832_Clk = 1;
                    //通道1的第二位
        TLC0832_DI = 1;
    }

    TLC0832_Clk = 1;
    TLC0832_Clk = 0;

    for( i = 0;i < 8;i++ )                    //读取八位AD值
    {
        TLC0832_Clk = 1;
        TLC0832_Clk = 0;
        if ( TLC0832_DO )
            advalue = (advalue>>1) | 0x80;
        else
            advalue = (advalue>>1) | 0x00;
    }
    TLC0832_CS = 1;                                    //释放ADC0832
    return(advalue);                            //返回采样值
}

网友A:
仔细看时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