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RA1335、RA8803、RA8835

楼主(2008-07-19):
哪位大侠可以给讲讲他们之间的区别呀?
还听有人说时序上也有小许的差别,还望知道者告之以内情!!

网友A:
到这儿看吧,这是台湾瑞佑的产品http://www.raio.com.tw/

网友B(2010-03-12):
应该是SDE1335吧,
RA8835是代替SED1335的,所以硬件和软件都一样的;
而RA8803是内带中文字库、TP控制,KEY SCAN等,目前有升级版RA8806了;具体使用的话建议找一下它们的规格书看看。
如要选型的话,个人比较推荐RA8806,功能强大,使用方便,性能稳定,规格书还有中文版的!!我用过最好的LCD控制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