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才能在RA8835 320*240液晶屏上动态显示时间

楼主(2008-07-20):
要做一个能在液晶屏上动态显示时间,并且可用按键调时的程序,主芯片用的是8951,我在网上找了很多时钟的代码,都是数码管的,没有LCD显示的,现在一点思路都没有,谁能给个思路,提示提示啊

网友A:
这个问题一点都不难呀?

你只是把液晶驱动搞明白就可以啦!
当时间发生变化时,你重新刷新一遍液晶的显示内容就可以了(重写一遍显示区)
至于按键自己可以随便定义啦!
看样子好像是在做课程设计一类的东东吧?

网友B:
现在的学生太菜了!

嘿嘿!去图书馆查查资料一打靶!

楼主:
领导让做的,不是课程设计

3楼的,我可以把液晶屏驱动起来,就是不太明白怎样才能随着时间的改变,刷新屏幕上的显示,而且在用按键调时的时候,是不是还要读回当前显示区的内容呢

网友C:
显示

LED是怎么显示的,思路一样的,静态显示,时间变的时候重新显示,动态就一直刷屏了

网友D:
这个还...

不太精确的做法是直接采用单片机上的定时器,每隔一秒都重新刷屏。当然,RA8835内部应该有字库的吧,直接调用数字显示就可以。

网友E:
呵呵

你能显示一行时间,就能刷新时间

不过就是在下一次显示时间的时候把上一次显示的内容覆盖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