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CD驱动板上的高电压

楼主(2008-07-29):
请教一下,用示波器测量驱动板上芯片管脚电压时,测得的值大约是理论值的十倍,请问可能是什么原因呢?谢谢!

网友A:
如果正好是10倍的话,理论上说理论值是对的,可能是你示波器的探头上的衰减开关放在X1档或者示波器里探头的衰减设置系数有误(数字示波器这方面有设置的)^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