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液晶屏上显示单一的颜色

楼主(2008-08-01):
为了验证在液晶屏上显示颜色对否,我想在液晶屏上显示单一的颜色(red,green,or blue),请问在evc++上如何编写这样的程序啊

网友A:
evc?

楼主是用在WINCE上的吧。
现在一般的32位系统,均由IBM“遗传”而来,它对于颜色的处理是由XXRRGGBB组织方式实现,R:红,G:绿,B:蓝。当为O时为最小值,为FF时为最大值!
我这样说楼主应该明白怎么样显示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