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液晶型号是YM1602C,用AT89S52试了很多次都驱动不了?

楼主(2008-08-05):
    我液晶型号是YM1602C,用AT89S52试了很多次都驱动不了,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用RS = P2^7  RW=P2^6  E=P2^5   这样接,数据口接P0口,其它的脚电压都没接错,程序也没编译错,换了很多个程序,不知道就是为什么不行。程序我都上传上来了,有哪位高手帮帮忙啊!!!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9/200792022424270.rar

网友A:
先检查硬件连接

网友B:
re

void main()
{
   while(1)
   {
   SP=0x30;
   init();
   wc51r(0x82);
   wc51ddr(0x44);
   wc51ddr(0x4f);
   wc51ddr(0x4f);
   wc51ddr(0x47);
   wc51r(0xc3);
   wc51ddr(0x42);
   wc51ddr(0x59);
   wc51ddr(0x45);
   }
}

这个方式...也太强了吧..

另外,初始化送0x38, 0x0f, 0x01 三个指令试下

把读忙换成延时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