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触摸屏界面设计~~~~~~~

楼主(2008-08-14):
各位大虾,最近我用型号PT035TN01的24位真彩数字触摸屏(320X240),想在上面设计一个类似于MP3播放器的操作界面,不知道有什么办法可以做出来?

另外,是否有相关的图形转换工具将画的图片转换为DSP可以利用的的数据?

网友A:
你的第二个问题,用软件image2lcd

第一个问题不够具体,你是需要硬件解决方案,还是有硬件解决方案而不知道软件界面的设计方法.

网友B:
nnd 贴小广告的又来了,烦不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