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PL的驱动问题

楼主(2008-08-18):
现在手里有一块FSTN的屏,控制器用的是RA8835,背光驱动为CCFL,想问一下,CCFL的驱动方式是怎样的,需要自己用三极管和变压器去搭驱动电路吗?
这个液晶屏只留了两个引脚VFL1和VFL2做CCFL的驱动电压输入引脚。

网友A:
需要一个800伏左右的高压,交流

网友B:
最简单的方法是:

去卖液晶配件的地方买个背光驱动板

自己做的话设计很麻烦的,而且变压器工艺没法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