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GB接口

楼主(2008-08-20):
请问 6bit RGB接口 和16bit RGB接口的区别是?可以互相转换吗?

网友A:
6bit RGB接口 和16bit RGB接口的区别是

6bit RGB接口指的是RGB每种颜色6位,加起来为18位
16位指RGB为6位、5位、5位

网友B:
通过硬接线是可以换的!

网友C:
一般16位RGB多用R5-G6-B5方式

网友C:
把R和B的最低位悬空或与最高位短接,其他位直接即可

网友D:
4、5楼正解

一看就是做过这个的

楼主:
经大家帮忙指点,令人醍醐灌顶

经大家帮忙指点,令人醍醐灌顶

楼主:
请问大家2410的16位RGB(565)接口,Red和Blue舍弃高位还是低位

请问大家2410的16位RGB(R5-G6-B5)接口,Red和Blue舍弃高位还是低位

网友B:
当然是舍掉低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