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 受干扰

楼主(2008-08-21):
前些天在用128*64遇到过这个问题,当继电器一吸合或断开,LCD就容易受到干扰!花屏,滚动!请各位大虾不吝赐教!

网友A(2008-10-19):
嘿嘿

多种原因。
急了,可以考虑
一个不彻底的解决办法:
间隔一定时间做一次LCD初始化+清屏
或者,每当你的继电器动作的时候(显然也是你的程序控制的啦)就做一次LCD初始化+清屏

网友B:
有个A0引脚,接一个对地的150PF或330PF的电容即可

还不行电容就加大,以不操作继电器时不影响工作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