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 受干扰

楼主(2008-08-21):
前些天在用128*64遇到这样的问题,当继电器一吸合或断开,LCD就容易受到干扰!花屏,滚动,我的LCD驱动是采用串行!请各位大虾不吝赐教!

网友A:
描述详细一点

楼主:

我是用LPC2138的SPI作为LCD12864的串行通讯接口,显示到没问题!
这是个工业控制的一个控制卡,但工业现场有很多继电器,经常性的断开和吸合,这导致我的LCD模块数据会受到干扰,我感觉是LCD的串行数据受到干扰了,有时乱码,有时左移等等!
请赐教!你们有碰过类似的问题吗!

网友A:
电磁干扰,滤波试试

或加屏蔽

网友B:
程序不停地刷屏

网友C:

1.CPU一般隔离比较好,例如光耦隔离。
2.液晶的电源要稳,液晶的电源进线加电容

楼主:
3.3V与5V

我的CPUI/O口是3.3V的,LCD模块电源是5V,但他的IO接口可以支持3.3V和5V,
会不会是CPU 3.3V的阙值电压比较窄,导致SPI送数据时,被干扰,导致送出错误的数据到LCD模块!
忘个位大哥给点意见!
如果加个245做电压转换,不知效果怎样!!!

网友D:
隔离DC-DC, +光偶隔离

最起码也要在连线上加ESD

网友E(2008-10-08):
RS(A0)加对地电容

RS(A0)加对地电容,一般我都是150PF的,可以加大,但是太大会影响工作,自己实验吧

网友F:
遇到过不少~

本身你的3.3到5V的接口的模块,电平就不合适,如你自己在7楼所说的; 如果你的SPI只是单向传输的,没必要用245喽,用肖特基二极管反向拉,在LCD端再上弄个强上拉就可以提升了.

另外不知道你的线是不是挺长的? 好好处理一下地和电源,信号线加小磁珠,隔离视情况而定喽,一般不加隔离. 软件上下下功夫,呵呵不断刷屏是一个办法,但要你在RAM开个显存喽.

我有一个产品,在做时,实在是各种手法都弄了还不行,干扰实在太大了,就在LCD端加一小MCU对LCD控制,而主控的MCU与控制LCD的MCU用UART连,加校验保证数据正确~

网友G:
接上拉。

接上拉。

网友H:
软件,硬件都要改

网友I:
抗干扰没做好

网友J(2008-11-08):
这个有很多问题了

这个有很多问题了
我一般见过的都是数据线太线,灯光干扰,程序问题
可以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