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KS108驱动的12864 LCD对比度变差问题

楼主(2008-08-21):
    公司一量产产品,有35%左右发到客户那里用了3个月以上时,就会陆续出现几列或多列的对比度变淡,并且随着时间越长越严重;造成显示模糊。而其余的65%左右一般要1-2年以上才出现这个问题,换了2个供应商,都一样。
    我估计是屏的质量问题(特别是玻璃不过关),不知道行业高手有何高见?敬请斧正,谢谢!

网友A:
是行还是列?

楼主:
回2楼,是列,谢谢

网友A:
楼主您是什么设备上用?使用环境怎么样?

网友A:
很有可能环境湿度太高,腐蚀了导电胶条

网友B:
奇怪,为啥一般都是列显示有问题?

楼主:
多谢各位指点

    基本可排除5楼说的情况,除显示效果外,变差的屏别的方面和新屏相差无几,因为多数在室内用,少数有遮雨顶棚的室外用。

    曾有一家供应商的技术支持和我说,是显示刷新太少的原因,让我提高刷新频率,我认为没道理。(我的程序无事件发生时每分钟刷新一次,有事件时每次事件刷新一次,事件频率一般最多1秒一次)。
    程序中,每步写入操作延时都在2us以上。

    有个规律,在128*64的点阵区域中,更新显示次数多的地方,或显示内容多的地方,对应的列出现显示变淡问题的几率大。

网友A:
将有问题的屏拆下来,换新的导电胶条试试!

还有将新的PCB换上旧的导电胶条和玻璃

试试

楼主:
今天问了一个新供应商,说可能是温度过高引起的

   不知道各位行家以为然否?

网友A:
关键看您是什么设备?

关键看您是什么设备?使用环境是什么样的?才好分析原因?
ldlglyld@163.com

网友C:
有直流分量

楼主:
酱油控股

    如果是直流分量引起的问题,那应该是LCD模组上的电容质量不过关吧?
    请教这个电容一般放在其背面电路板上的哪个位置?